联想LXB-L17C维修手记

楼主(2008-03-16):
昨天客户送来联想LXB-L17C现象为.加电后显示几秒钟,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是亮的绿灯.再关机再开机还是这样

分析:从现象上来看.信号应该能达到.驱动板没问题.拆机检查.发现16V 1000UF,16V 470UF 电容有鼓包现象.

修复动作:更换16V 1000UF,16V 470UF 电容

总结:此为联想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问一句 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液晶显示器起价是.100呀, 不知你们那是什么价.

网友:
你们那里的生意怎么那么好做啊?换两个电容就要100元。

网友:
是啊,楼主你是哪里人啊。。。生意挺好做。。。。

网友:
价格还行啊``难道你们那的维修费用比较少``还是怎么说``

网友:
换电容的话要50元就是不少了,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懂不懂的都修。

网友:
搞维修先要把自己的牌子立好,要做到要多少他信多少.

网友:
收100元很正常,一定要有自己的收费方式,不然的话以后修液晶也挣不了几个钱了。

网友:
现在收费挺难的
竞争太激烈了 :time

网友:
自己的牌子还是自己做出来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修家电的收费便宜的生意一直不好不淡,反而那些收费较高的做大做强了,生意一直很好,有时侯你收费低了人家还怀疑你的技术,收得高自然有高的道理,比如可以加长保修时间,价格降得容易想再升起来可就难了

网友(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