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笔记本屏幕设置为开机后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亮度 怎么保存呢?

楼主(2008-03-16):
我想把笔记本屏幕设置为开机后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亮度  怎么保存呢?
按FN   调节好后  没有地方保存  下次开机还要调节   有什么办法保存吗?  或者在BIOS里  设置  并保存 ?
哪个师傅知道的  请尽量详细回答   谢谢

网友:
好像要在系统的电源方案里面调节。。。。。。。。。

网友:
这个笔记本 电源方案里没有

这个笔记本 电源方案里没有  所以才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