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

楼主(2008-03-16):
各位,我在看接口测试脚的时候发现,在接口上有很多的3.3V电压,其中有一路在标注的时候是写的VCC3DUAL(比如PCI接口的A14),其他的3.3V直接标注VCC3,都是3.3V电压,我的理解是VCC3DUAL是由5V待机电压降压得到,那么VCC3是不是就直接是电源输出的3.3V?这两个3.3V有什么不同,在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分别是什么?还有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测两者有无电压以及是否正常,根据结果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虚心请教,谢谢回答!

网友:
VCC3是由ATX直接给出来的3V电压,只在主板上电后存在

3VDUAL是双电压设计,即在主板未上电时,由3VSB电压供电,在主板上电后,即由VCC3接替供电。用VCC3接替供电的目的是提供更大的电流。

网友:
VCC3是由ATX直接给出来的3V电压,只在主板上电后存在

3VDUAL是双电压设计,即在主板未上电时,由3VSB电压供电,在主板上电后,即由VCC3接替供电。用VCC3接替供电的目的是提供更大的电流。
呵呵,首先谢谢啊!这么及时的回答,但我想你说的由3VSB电压供电是不是应该是由5VSB电压供电啊?我在跟线的时候发现PCI A14跟一个管连接在一起,而管子的一脚就是5V的?我想这个管子是降压的作用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VSB当然是由5VSB供电啊,这还有疑问吗?主板上所有SB电压的来源都是5VSB,因为ATX上只有5VSB一个待机电压。

网友:
没有疑问的。只是你这样一说我就有疑问了!呵呵
这就是新手,干什么都不塌实!
这下塌实了,谢谢

网友:
有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测两者有无电压以及是否正常,根据结果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虚心请教,谢谢回答!
还有这我不是太清楚,虽然感觉好象知道!

网友:
一直搞不懂DUAL的原因,原来是这样^,原来以为是两个3V同时供电呢

网友:
这下我也知道了,呵呵!及时的回答很让人感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所有SB电压的来源都是5VSB(错了),  因为ATX上只有5VSB一个待机电压。
主板上还有9VSB。像V星的板,只有MS-7 36PIN上有9VSB,那么5VSB,才会出来。要不是不会上电的。

网友:
非常感谢拉。我一直只知道3VDUAL 是双路供电,但是不是很详细。这下知道了
有进步一点!

网友(2008-04-27):
3VSB
   在ATX上不是有一个3VSB 一个5VSB
     那那个3VSB也是5VSB提供的吗?
   虚心请教,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