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3-16):
已解决了。
:lol :lol :lol
[
]
求助

网友:
该图把几种开机电路合在一起了,最好先看后面的图。
虚线的箭头表示可能信号直接过去而被跳过的元件可能不存在,比如可能不经过门电路直接进南桥。双箭头表示信号是相互联系的。
如有不对之处,请作者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