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南桥发热都是那方面引起的

楼主(2008-03-16):
大家来说说南桥发热都是那方面引起的,(我指的是比正常要热很多.还有南桥热是下是说明南桥就坏了呢.请对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引起南桥发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南桥自身不良,论坛中有相关的贴子,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2010-01-29):
供电管,电容,电阻,桥自身问题。。。。。。

网友:
南桥过热要分什么芯片和供电,华硕P5B的南桥就很热,但工作很正常。

网友:
IO坏,自启动,南桥热。更换IO南桥正常。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本身击穿短路引起.

网友:
供电管子  新换的型号不对 也能引起 南桥发烫   我昨天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