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U13处烧坏了

楼主(2008-03-16):
有一片精英P4M800PRO-M V1.0A 的主板内存插槽旁边的U13的八支脚的IC烧坏了,面目全非,看不清型号,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那个是一个LM358的芯片,它是控制MOS管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ICS6520BCB,电源调整芯片,一般为内存和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358应该有10个引脚吧          应该也是电源控制的   就是未见过

网友:
好像是4609 BA642P 这个东西没有见过.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呢?

网友:
有牌子的板子还是多找找图片看看...功夫不付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