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换电芯后不能充电,无电压

楼主(2008-03-16):
请教:IBM R51 换电芯后不能充电,无电压
昨天电子城换三洋红皮绿片三洋电池。未作任何电压准备。回家发现插上后电池标识黄色充电,但交流电源不热,充不进。单用电池不开机,用交流开机后断电则停机。在线充电电池标识黄色时解开电池盒测充电电池两端电压无变化,同空载时一样,11.3V。卸下的原装电池12.8V。

现在测电池外接口无电压,其负极与电池控制板导通,电池组有电压,表接电池组正极与电池盒负极有电压,表接电池盒正极与电池盒负极无电压,IBM电池软件报电池电压与表测空载电压一致,还提示电量极低,只有原来的10%。是否被锁?

请提示,谢谢

网友(2008-05-01):
IBM R51 换电芯你碰到什么情况说说看,

网友:
典型故障,俗称被锁了。要重写EEPROM。

网友:
上面那个大哥说的很对这中情况呢很多都是电池板上的那个小芯片资料丢失了刷一下有24系列的很多中的

网友:
置顶帖 兄弟
你的IBM R51 换电芯,  是六芯还是九芯的?再一个就是那个小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09-04-04):
顶啊,这个要的

网友(2019-06-24):
经验维修 这种板子有时候很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