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PR711F机一开机就烧管

楼主(2008-03-16):
CTX PR711F机型一开机就烧管是那里出呀

网友:
是烧显像管吗????????这样发帖只有我愿意回!

网友:
烧行管是么,你先断开二次升压,看看,                             看看电容

网友:
楼主的提问确实难以回答,不过PR711类的显示器有个通病,给你参考一般是高压包易坏,烧坏高压控制管

网友:
双行管机是烧的哪一只啊,降压管换没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