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拖尾

楼主(2008-03-16):
AOC7K1RC7 颜色正常,文字也正常,后面显示白色.

网友:
好的,不行的话,把电容都换一下试试,RGB那三个电容换过了,

网友:
尾板,先换电容,不行再换IC,有可能IC坏

网友:
视频功放坏了-----------------------------

网友:
CRT拖尾, 把80V 供电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我上次有台机子,和你现像一样,我把12V供电的那电容换就OK了,给视放供电的

网友(2008-04-21):
如果显管各级电压误差不大,应考虑显管是否老化

网友:
数据!!!!数据!!!
把你所要修的机器的视放板主要数据说下!!!!
比如电压之类的!!!

网友:
显象管如果老化的话,也可能会产生拖尾的!

网友:
先把电压说出来比如视放,G1,G2等等!这样很难帮你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