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6):
我有一台液晶是杂牌,外接电源,现测出是高压板的焊接保险烧了,我的保险电流是1。5A的,现没这种保险换,请问各位高手指教下!可以用细小的铜线代用? 在此感谢!
电源

网友:
最好还是找保险吧.要是弄得烧更多的东西就麻烦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高压条上的管子有没有击穿,确认无问题后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使用细铜丝做保险需要掌握技巧,一般每平方毫米的铜丝的负载电流是3A。

网友:
本人一般是用的老的33的硬盘数据线取1根代用。

网友:
先测下保险对地电阻看下是不是短路了,然后再找12V5A保险换上就行了。

网友:
不要用铜丝代替保险,因为铜丝的熔断速度远远大小保险丝的,当电路短路时会造成电路更大的损害,可以用细的保险丝代替。

网友:
保险丝不能随便代用
液晶显示器,CRT显示器,主机等高等电器家电都不许用铜丝
代替。必须用原来规格。

网友:
烧保险丝一定要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否则就是换上去了,还是一样会烧掉,保险换大了,会把故障扩大,兄弟,仔细查一下吧,一般情况不可能单单换个保险就会好的。

网友:
遇到保险烧掉的还是先接个假负载吧,那样保险一点,万一你接的保险还断那不就又损失一个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