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死机故障修好

楼主(2008-03-16):
我前几日发过求助帖,现象:上网死机,鼠标不能动,不上网没事。换过网卡,插槽,无济于事
处理:去掉主板,用热风枪吹焊南桥,知道南桥松动,用镊子轻点,看到南桥会动为止。
再开机,死机现象全无。
哈哈,不过,新的毛病又出,不能重启,只有断电再开才能启机,不知是不是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先测一下复位门电路是否OK,再不行那就换一个南桥试一下咯

网友:
可能大概,也许,好像是桥的事啊,楼上的兄弟你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够胆大的啊楼主,你都不怕把南桥弄的更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