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有响声??(求救)

楼主(2008-03-16):
有台LG775FT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不亮 有击击击 的响声 拆开看是别人修过的 通电后量变压器 没有一组输出 还是击击的响 但是把变压器二次电源 输出角吸空后就没有响声了 但是还是没有输出 请问是电源有问题吗? 电源用的是 3842 和2141 ??

网友:
你量3842的8脚有没有5V的电压 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的6.3V那组有没有电压别的先不管 我在线等你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42的8脚没有5V电压 6.3V那组也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大电容 有300V 哦
还有量3842 8脚 我是把 黑表 接大电容的负极 红的接 8脚 表打在1000V 所以量8脚没有电压 这样测量对吗 ?

网友:
8脚就5V电压,你打到200V 就可以了,看看3842 7脚有没有供电

网友:
表量程 太大了 用20V档量 在你量量3842的对地阻值 是多少 5脚是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8脚 没有5V 7脚 有12V 不过12V 还老变 从11变到12 反复

网友:
那你就查负载 有没有问题 6.3V那组的电容爱坏 还有就是2次供电那块有没有问题 视频处理 还有两个电容挨着的50V输出端这两个电容也特爱坏63V220的 这些电容有的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代换试试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在11-12V之间变化,常见的一是负载有短路,二是7脚滤波电容容量不足,三是3842本身有问题

网友:
以修复
查原来是尾板的105V 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无输出先判断是电源前级有故障还是后级负载有短路
故障判断很重要!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先要判断前级和后级,才好说,另外3842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