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 GJ15L2 高压板坏的维修

楼主(2008-03-16):
联想 LXH- GJ15L2 高压板坏的维修
该机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但屏上还可以看见图象,只是很暗)。典型的高压板问题(两灯的)。仔细检查高压板,没发现什么零件有损坏的迹象。估计是线圈问题。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线圈换。就找了一个两灯高压板,接好电源、地、亮度调节、开机检测线后,通电,还没按开机开关,高压板就工作了。灯管也亮了。按下开机键。机器开始工作了,呵呵。高压板反倒不工作了,灯也灭了。仔细分析,应该是开机检测的电平正好反了。在关机时,开机检测的电压为零伏。高压板工作。也就是说高压板的开机检测脚在低电平的时候工作。按下开机开关,驱动板开始工作,开机检测脚的电压从0伏跳到5伏,所以高压板不工作了。
解决方法,找一个NPN的三极管、一个10K电阻和导线一段,原开机检测线断开。驱动板的开机检测线接到三极管的基极  ,三极管的发射极接高压板的地,三极管的集电极接10K电阻的一端,电阻另一端接12V。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根线到高压板的开机检测脚。即可,一般的高压板ON/OFF电路是一个NPN管和一个PNP管,主板来的信号高电平有效。该高电平接NPN管基极,使其导通,集电极变低使PNP管导通,则12V由PNP管发射极到集电极给TL1451供电。如果主板来的信号电平反相了,最简单办法是将NPN管去掉(基极集电极连通),不要这级反相器即可。没必要再加一级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