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211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08-03-16):
msi-7211无时钟,无复位,无CPU电压,(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测CPU无电压)给个思路

网友:
你维修还是要遵守供电---时钟----复位的维修原则啊,没有供电,时钟怎么会正常啊!

网友:
先修CPU电压。。。。。。。。。。。。。。。。。。。。。。。。。。。。。

网友:
是不是到了S0状态啊,如不是,先修RSMRST#信号

网友:
刚开始一切正常,装进机箱就这样了,取下来一样.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换.

网友:
呵呵。
7211的主板,电源管理那部分容易坏,你把 09N03L ,最好能同时把06N03L,一起换掉,如果通电又断电烧了,就连电源管理和09N03L一起换掉,100%好。

网友:
要不你先量下,如果12V和CPU电压对短了,通常把09N03L全部换掉就会好。是3个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查,遇到什么可以在发上来

网友:
本来想说让你先检查修复CPU供电的

鉴于""刚开始一切正常,装进机箱就这样了,取下来一样."-------------检查一下U座,看看空焊没有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主要考虑电源IC损坏。

网友:
先修CPU供电,上CPU假负载查查主供电,CPU复位及时钟,没有主供电,查电源管理芯片12V或5V供电,查MOS上管下管!

网友:
电压正常不正常,那几路供电,+-12V.+5V.3.3V.桥上的供电,还有时钟芯片上的供电,都正常不正常..没有复位,是没有时钟和电源的问题..没有时钟是电源不正常,要不就是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