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无5VSB

楼主(2008-03-16):
一电源紫线无5VSB,修了一上午,没搞好,测整管桥输出直流有120V左右(资料上说300V左右,不知正不正常),查启动电阻正常,查紫线与T3间的二极管正常,查辅助电源开关管C3150两脚短路以有限流电阻开路,用C2335与C4242换没用(不知能不能代换),换过之后,与紫线相接的二极管输出只有0.4V,我这里还有C5027-R不知能不能代换。帮个忙。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短路还得查推动的C945是否短路,整流桥直流输出只120V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
C945是什么电容,什么作用,怎么找

网友:
是TL431,Q817,及二极管有故障,你查查看.我修过一台就是这样的后来换了三样后有5V电源了.

网友:
接上电源,先查TL494有没有十多伏的电压,如果没有就往上查,查你那块C3150有没有问题,旁路的小三极管,好像是C1815、945之类的,还有几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初学:取样点:红笔接整流桥中某一二极管正极,黑笔接二极管负极对吗

网友:
把C3150换成5027,同时也查出了限流电阻坏了,换4.7欧,紫线一端接7805,而7805输入端只有0.4V,测大电容两脚电压为330V(红笔接大滤波电容正极,黑笔接另一大滤波电容负极),

网友:
c4242和C2335不能代换C3150的他们的耐压不够

网友:
可以用C5027来代换,不然久了也会炸的

网友B:
测整流输出330V,查限流电阻开路换过,启动电阻正常,辅助电源开关管C3150原来短路,用C5027换过,换5VSB输出的二极管并悬空输出脚,量只有0.4V,拆下T3绕组供给494 12脚的输出二极管,切断12V供电,只留下面5VSB供电,现象不变,修了几天,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整流输出330V,查限流电阻开路换过,启动电阻正常,辅助电源开关管C3150原来短路,用C5027换过,换5VSB输出的二极管并悬空输出脚,量只有0.4V,拆下T3绕组供给494 12脚的输出二极管,切断12V供电,只留下面5VSB供电,现 ...

说得我有点头晕,看不明白,你说的是TL494的12脚接好了电源后短测到有十多伏的电压吗?如果是的话查输出线应该有5VBS的电压,那开关管前面一点多欧或几欧的电阻查了吗?几欧的电阻的色环好像是什么棕红金金或者黄红金金,开关管旁路的三极管要拆出来测量啊!要是再不行那你要拆开那块变压器来测量哦!那块变压器的参数要用1欧档测的,初级有四脚,后级有三脚,后级三脚无论怎么测都是短路状态,初级四脚,有两脚为短路状态,另两脚的电阻好像是四到五欧才正常!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修成这样:TL494的12脚待机时6.5V,紫线只有4V,待机一会儿,测电压下降为1.8V,绿线3.6V,494 8# 11# 电压为1.2V,
短接绿、黑线后,电源能正常工作(空载情况下),红、橙、黄、灰等各电压输出都正常,紫线电压为3.5V,KA7500换过,紫线输出端整流二极管、7805都换过也还这样。待机时,有较小的电流声。
“开关管前面一点多欧或几欧的电阻”是指辅助电路里的限流电阻吗?
“开关管旁路的三极管”能具体说清楚点吗?
变压器测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