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1F亮度低

楼主(2008-03-16):
大家好!我有一优派E71F亮度低.我用按键调,都调不好高度和对比度都是100.调也不管用.但是调其它的都能调,所以我觉的不是按键的问题.我测G1和G2的电压都正常.我怀疑是数据的问题.但是我找不上,如果谁有请给我发一个好吗?这台机器怎么进工才模式,我想进去调调.不知道能不能调好.

网友:
谁修过这样的问题,请帮忙...........

网友:
G1  G2 电压多少为正常电压啊

网友:
G1  G2电压多少为正常啊 :$

网友:
查一查ABL电路,/////////////

网友:
已经修好.是数据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请楼主说下,具体是怎么修好的撒?让我们大家都长点儿见识,这样下次遇到了,也就会了

网友(2009-03-30):
请问是什么数据啊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就是ROM,,,  24C系列的,,储存显示器程序的。

网友:
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