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能认但显示都错误

楼主(2008-03-16):
有两条内存,双面256的,用一根好的能带起来,不过显示的是512M.测示的时候显示芯片全是错误.为什么.
芯片

网友:
表示内存有颗粒已坏掉了,全错的话建议先刷下SPD,否则就是颗粒的问题,这种情况有可能是1颗或多颗坏

网友:
2楼说的对,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我看看是什么芯片的,SITEC 043W3208GDPC2100又面256M的SPD谁有呢,谢谢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