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V5000笔记本只能电池工作

楼主(2008-03-16):
昨收到一台HP ZV5000笔记本,只能用电池工作,也可以充电.就这么开机的话自动切换到电池工作.如果拿掉电池的话,开机快出现桌面的时候就掉电,不知何故.那提供3M,5M的1632已换过,IO,电池充放IC也拖过锡,无果~~~

网友:
不是所有故障都是脱焊,经常看到有些人见故障就补焊,有的好的都焊坏了,气人!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的问题,或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需要仔细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