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16):
07年底 , 买入二手的IBM T23 , 基本配置P3  1.13G  + 256M + 30G+  DVD  + 无线

上周,使用中突然花屏,断电后,再开机就无法启动,

卸下电池再装上,依然无法开机,按电源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闪,

用适配器电源也一样,用万用表测量,电池和适配器都是好的,

请问各位高手是何故障?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建议还是拿到电脑城维修好了,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2008-04-22):
IBM T23 开机无显

今天接到一台IBM T23 开机无显,打不开CPU电压,1718芯片换了也是一样,内存槽补焊了还是不行,测试卡FF!
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