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5205-s503笔记本 插电黄灯闪 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16):
东芝5205-s503笔记本 插电黄灯闪 无法开机?查了CPU,南桥,都无短路.同时主板已不能给电池充电,请问该从哪里入手修理?谢谢!

网友:
插上电源和电池,

只是TMP87PH48上有+5V,TMP87PH48工作,黄灯闪是该单片机发出的信号,同时TMP87PH48关闭了各电源的启动VMOS管,致使其他各路电源芯片都没电,包括充电芯片MB3887,也没电.不知如何来找这类故障?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东芝笔记本 插适配器黄灯闪,超级经典的故障,是那个什么坏了,提示一下,好像是一个线性稳压器,具体是什么自己查吧!都说了还怎么混啊

网友:
呵呵 这个故障很常见 很容易修的 2楼讲的那么深奥挺吓人的 其实就是接口坏了 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LP2951坏,插适配器闪黄灯,这样的见过好几个呢,不过因机器而异

笔记本主板常用芯片
笔记本维修常用芯片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
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
I/O芯片:PC97338、PC87391、PC87392、pc87393、 SMSC系列:FDC7N869、FDC37N958、LPC47N227、LPC47N267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
CPU供电芯片:MAX1711、MAX1714、MAX1717、MAX1718、MAX1897
供电芯片搭配使用:ADP3203/ADP3415、ADP3410/ADP3421、ADP3410/ADP3422
充电芯片:MAX1645、MAX745、MAX1772、MAX1773、ADP3806、TC490/591、MB3887、MB3878、LT1505G
CPU温度控制芯片:MAX1617、MAX1020A、AD1030A、CM8500
显卡品牌:ATI、NVIDIA、S3、NEOMAGIC、TRIDENT、SMI、INTEL、FW82807和CH7001A
搭配使用网卡芯片: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
网卡隔离: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
声卡芯片:ESS1921、ESS1980S、STAC9704、AU8810、4299-JQ、TPA0202、4297-JQ、8552TS、8542TS、CS4239-KQ、BA7786、AD1981B、AN12942
PC卡芯片:R5C551、R5C552、R5C476、R54472
PC卡供电芯片:TPS2205、TPS2206、TPS2216、TPS2211、PU2211、M2562A、M2563A、M2564A
COM口芯片:MAX3243、MAX213、ADM213、HIN213、SP3243、MC145583
键盘芯片:H8C/2471、H8/3434、H8/3431、PC87570、PC87591
键盘芯片:具有开机功能:H8/3434、H8/3437、H8/2147、H8/2149、H8/2161、H8/2168、PC87570、PC87591、H8S/XXX M38857、M38867、M38869

网友:
还是斑竹 厚道 要解释就好好说  骗人 不是好孩子

网友: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有一台康柏M700也是开机充电灯和电源灯闪,不开机,硬盘灯是亮的

网友:
实战经验很重要啊,理论加实战才是王道。

网友(2008-10-01):
关注此问题,我的也有一台

网友:
不错啊,这个问题值得学习了,谢谢那个挨揍的,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