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灵810主板外频问题。。

楼主(2008-03-16):
大家好,我收了一批则灵810的主板。。 支持上P3的CPU。。。

现在有些出现问题,来请教一下大家。。。

板子完全一样,是一批的。。外频跳线直接在主板上。。。

收来的时候跳的是66外频,全部正常开机。。。。

我上P3 733 的CPU,把外频跳为133,大多数能正常运行,少数几台检测卡跑FF,无法启动。跳回100外频又一切正常。。。我想如果不行,应该都不能上,既然大多数能上,问题应该出在这几块板子上。。请教大家应该是哪里问题??

还有一块,刚开始133外频还能用,重启两次后,能正常点亮,检测卡从C1-26-75-7F停止。但是显示器始终不亮了。。。 跳回100外频则恢复正常。。。这又是那里问题呢??? 会不会是电容? 我看板子上大多数都是1000uf,10V的。。

请教大家了。。。。

网友:
座子是不是扩孔了,重点放在CPU底座上了!!

网友:
如果是扩孔,改为外频100能正常使用么??还没听过这种。。

我觉得只有全部跑FF,才应该考虑CPU座虚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呵呵。。。

总之谢谢楼上帮忙。。。

继续等别的朋友技术支持啊。。。

网友:
BIOS版本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洗一下CPU座。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CPU座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呢??

回楼上的朋友:那几块FF的,根本点不亮,所以没法确认BIOS版本是否相同,但是同批机器,应该差不多吧。。

还是疑问为什么楼上的朋友们都怀疑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