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 在线等··

楼主(2008-03-16):
一块杂牌主板·  ··
·· · 刚拿来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我 判断是CPU供电MOS管坏
· ·换了上去·   就好了
· 结果在测试中· 诊断卡有时候显67  77 · 又时候不显

· 诊断卡BIOS灯常亮· ·

· 请问下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在线等···

网友:
先刷写个BIOS再说了,测量一下BIOS芯片的AD引脚,判断一下芯片本身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