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不认硬盘

楼主(2008-03-16):
两个IDE接口不认硬盘。更换IDE1旁边的二极管。修复一个。另外一个还是不认硬盘。开机后画面花屏。进BIOS。在硬盘选项中出现花屏。
两个IDE接口。复位正常,数据脚对地正常。查找相关电路。没有发现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转换的三极管。IDE接口旁边的排阻正常。

请教各位。下一步该往哪查,谢谢

网友:
画屏给IDE口关系不太大,先维修花屏再说,如果IDE的AD线及复位正常后,南桥内部IDE控制模块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花屏,你是集成显卡吧?跟IDE口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真是那样,应该SB坏的可能性多,硬盘和花屏是扯不上关系的

网友:
IDE口失灵不会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一般不会扯到BIOS上面去的
IDE直属南桥管理`
排除外围电路`还不行就是南桥局部不良
能点亮不证明它完全好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