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纯平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16):
我有一台AOC 17 寸772S型的纯平显示器,2005年生产,近来出现一个问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自动变窄,上下没有,图像自动缩到中间,随便拍打显示器外壳,显示正常,本人没有维修过显示器,可以是哪里虚焊了,请教高手给予解决办法,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场输出有虚焊,可以打开机器在主板的中间位置有块IC,和那音响IC差不多的摸样,很多脚,重新加下焊锡,应该可以好的.还不好就换掉看看

网友:
场片虚汗加焊就可以了   试试看看

网友:
谢谢高手的解答,我是修主板的,学习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行收缩小,场块应该没多大的关系把,感觉是那个行逆程电容虚焊。

网友:
反正给它个满汉全席定可解决,AOC太容易开焊了,还易引起烧行管,多焊不会错,注意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