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好一个电源,不过输出偏高

楼主(2008-03-16):
开始PS ON和5VSB正常,无输出,换了一个后级的快恢复二极管,有电压输出了,不过12V偏高.测13.3V,5V输出5.8V,这个电源敢用吗.不行的话,下一步的维修方向在那.

网友:
单纯一个快恢复二极管造成的电源无输出,个人觉得不会造成输出电压的升高,挂上一个坏的硬盘再换表试下,不行查反馈

网友:
把反馈脚电阻改小一点  相关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有些电源空载电压是有点偏高,你挂个硬盘再量一量。

网友:
你等个一两分钟看看正5V的电容鼓不鼓.鼓的话,电压就还有问题.就不能用.后级还要查查

网友:
明天 再捣鼓捣鼓,好了回头来汇报.,,,,,,

网友:
这么有钱,挂硬盘来试电源???你们怎么不搞一个小灯炮来试电源的负载啊,真是百试百灵啊!

网友:
在查一查有没有电阻失效的哟

网友(2008-05-08):
来学习的  我修的电源也是   修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
我见过空载电压低的

网友:
1输出虑波电容 2取样电阻
正常情况不带负载电压应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