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彩显G1负压为0V时的检修思路

楼主(2008-03-16):
遇到一台彩显开机只是高亮光栅,关机时有亮点,尾板除G1电压为0V,G2电压为200多伏,三阴极电压为45V,顺着高压包找到负压产生电路有-180V电压,查限流电阻,负压整流二极管和负压滤波电解电容都正常,就是G1与负压控制的电路,我不太懂,请各位网友指点下G1负压产生控制电路的检修方法。大家帮下忙。

网友:
从高压包处反过来查,应该不难的

网友:
一般这类情况,拆下控制管,以及偏置电路,控制管的输入电路出问题的较少

网友:
我从高压包反查过来,经过负压整流后,分别通过两只电阻接一个三极管,两个极都是负压180V,中间的一极连着视放板的G1就是没有电压,我对三极管控制不太熟悉,在路测没发现有损坏的元件,希望大伙指点下。

网友:
别是管座换错了呢,我就修到个-------------

网友:
既然负压都查到了,顺着查下去应该不难啊,

网友:
有负压就好查了,我修过几台,都是负压出来的限流电阻烧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