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A8X-M自动上电跑26后断电求助

楼主(2008-03-16):
本人接到一块K8A8X-M的主板,现像为:上插ATX自动上电,代码跑到26后断电,短接开关无反应,在跑码时短接开关也无法关机,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主板啊,请赐教,

网友:
断电后,你强制短接绿线看行不行,如果不行,那你就查下,CPU供电,可能CPU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自动断电,肯定主板有短路现象,同意楼上的意见,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换I/O,这样的我换I/O好过

网友:
I/O已换过了,已确定不是I/O的问题,IT8282M已换过,这张板只有一个桥,IT8282M  5脚所接的三极管,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那你看看CPU座旁边有几个风扇接口`
你试试偏方
有几个接口接几个风扇试试
我遇到过跑26亮了自动断电的板子

网友(2008-07-25):
我遇到了

一块KT600的板子,跑到26后自动断电,不插CPU,主板一直不断电,后发现是CPU风扇的电源插头换个就好了,CPU附近的
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原因是CPU座虚焊,楼主可以试一下压压U座

网友(2009-10-14):
内存供电低。或BIOS坏。或桥虚焊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自动触发后,过了一两分钟又自动断电了,我个人认为应该先考虑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直接做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