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有彩色拖影什么问题?

楼主(2008-03-16):
一台杂牌液晶开机屏上有彩色拖影 怀疑屏线接触不良或老化 拆机发现屏线是直插的(应该不会接触不良吧) 于是换了条屏线 但是故障依旧 这是屏的问题吗
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是数据线的问题,信号不良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2010-03-23):
屏上的电压测一测,或者屏上IC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