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COMS或安全模式就死机

楼主(2008-03-16):
我的电脑这就天姥死机或重起无显示,甚至进COMS或安全模式就死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没人帮助解决吗?顶一下把我的电脑这就天姥死机或重起无显示,甚至进COMS或安全模式就死机,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检查主板上电容鼓包没有?系统问题也要先排除

网友:
这要解决的多了,先用替换法,检查以下你的内存,你的硬盘,以及你的显卡有没有问题!如果确定了主板,你再参照主板的维修方法维修主板!

网友:
主要是内存 硬盘问题`
你看看开机自检是不是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