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有一个脚没时钟,怎么修?

楼主(2008-03-16):
主板型号L4S5MG的主板
刚开始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换了供电管后正常了,
试机,不插内存C1,
插内存B0,并报警,
查出是有一时钟脚,没有时钟,这个脚一直通往北桥,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
请师兄们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按压下看看是不是桥空焊,在就看看桥的条件都满足没有

网友:
谢谢这么快有人回复,我去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                                 。

网友:
LZ 你的板子好了没?好了给大家说一下嘛

网友:
没有好呀,现在是遇到另一块也是这个毛病,
头都大了,
P4M266A-M2的主板,
火呀,找不出问题,同仁们,

按按北桥没反应嘛,还是C1,
到厕所去洗洗,还是一样,
除了加焊北桥以外还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12-08-09):
桥坏就没价值了

网友:
压桥无果就加焊,当然这是在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