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晴845开机1长8短响声代表意义

楼主(2008-03-16):
大家好
请问大家华晴845开机1长8短响声代表意义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没必要来维修区讨论,自己搜索下就明白了,给你个地址去看看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1%E9%95%BF8%E7%9F%AD&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

网友:
哦.谢谢.我知道了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