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的八脚MOS管参数和代换型号?

楼主(2008-03-16):
我现在遇到八脚MOS管击穿不知参数不好代换,4500,和4609,查了下资料,只是4500是内含N沟和P沟各一的MOS管,就是不知是多少伏多少安培的MOS管,能否告知一些八脚MOS管的参数和代换型号,麻烦了。不知高压板上的4435可以代换吗?(己解决)这次我到深圳,这些MOS管的参数都查清了,也买几百个SO-8封装的MOS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APM4500:N MOS:20V/8A,P MOS:-20V/-4.3A;
AO4609:N MOS:30V/8.5A,P MOS:-30V/-8A.

网友:
4435,only single P MOS,-30V/-9.1A.

网友:
像4500此类双沟道场管,虽然集成了两只管子在里面,但是两只管子都是独立的,所以完全可以使用两只N沟和P沟的单管组合应急使用,引脚接对就行,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选用的管子电压电流参数应该尽量与原参数相近或大于原管参数.

网友:
4500,4500m可以用2030代替,华硕主板常见

网友:
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 DATA:

• N-Channel
20V/8A , RDS(ON)=22mΩ(typ.) @ VGS=4.5V
RDS(ON)=30mΩ(typ.) @ VGS=2.5V
• P-Channel
-20V/-4.3A , RDS(ON)=80mΩ(typ.) @ VGS=-4.5V
RDS(ON)=105mΩ(typ.) @ VGS=-2.5V
• Super High Dense Cell Design for Extremely Low
RDS(ON)
• Reliable and Rugged
• SO-8 Package

网友(2008-04-18):
那种管子一般是可以改线路的,,

网友(2008-05-22):
要看两个场管是怎么使用的。如果只当一个场管用,而且是当开关用的。有些地方直接连上也没关系。

如果是当双场管推动用的。看你怎么连。

网友(2008-07-01):
4606或4511均可代替

网友(2008-10-21):
4050就可以代替....我换个好多

网友:
像楼主所要的那种管子不是那么好找的  我现在也想找那些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