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还要请问下

楼主(2008-03-16):
一块815ET的板子,采用英特尔芯片,开机开显示,诊断卡跑码E0
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EO是乱码 有可能不工作或内存过不去  楼主先测试一下内存供电 然后在测试其他地方

网友:
我不信你只会看检测卡代码
供电 时钟 复位呢

网友:
内存的档代码,重点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HIP6021的 18脚输出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