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求助

楼主(2008-03-16):
我有一个笔记本屏暗,请教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暗屏要看具体是什么坏了 楼主的题目叫人误解 我帮你改改

网友:
是哦.是不是显示屏坏了..还是主板呢?看看I/O芯片是否坏了

网友:
楼主描述一下自己的机器暗屏症状....或是什么情况下  ...外接显示器看下是否还暗~~请具体描述

网友:
是屏无光,但能看到有画面是么?如果是就是高压或灯管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LZ写得太简单了,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