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BL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3-16):
最近修一台DELL的15寸CRT,亮度忽然会时亮时暗的,首次开机多数会这样,热机后也会这样.机子调聚焦怎么调都还是有点模糊,要降低亮度和对比才勉强可以清晰.换了好的高压包,整个好的视放尾板,还有右下角的大IC(应该是管场扫描的),还是不行(零件都是从好机子对调的,没问题),看网上说应该是ABL电路故障,可小弟很少修这类故障,连ABL电路怎找都不太了解,要在这么多电解和小三极管找哪个加压漏电不容易吖!希望高手们指教指教!

网友:
时亮时暗   是不是虚焊了,还有看看有没有调节亮度的电位器什么的是不是内部松了,

网友:
能换的电位器和电解都几乎换了,焊点几乎全补了,今天有点进展,追了ABL发现没电压跳变,主要是G1有跳变,重要的是有一次发现暗到一定程度会黑屏,高压包点几次都亮不了,不过再停一会再开有恢复旧模样,又是时有时无的现象,应该是行部份有不稳定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