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输出的RGB信号频率

楼主(2008-03-16):
有人说,显卡输出的RGB信号频率在几M--十几M,这个频率够高的呀,那低通滤波电路对他无阻碍吗?

网友:
低通滤波器也有不同的带宽,可以是100MHz,也可以是几KHz或更少。低通滤波器也是各色各样的。

网友:
那GPU,显存等对模拟信号形成干扰的杂波信号频率应该在哪个范围?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做频谱分析,没有做频谱分析之前任何回答都只是猜测,也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