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跑到 38 断电

楼主(2008-03-16):
DELL 的Connolly E187242 F2 主板, 原使用P4 775 3G CPU, 不能开机後发现CPU 坏, 因手上没有P4 775, 使用Celeron D, 显主主板不支持此型号CPU. 更换成新的P4 775 3G CPU 後发现跑 38 後自动断电, 显示器没有显示. 更换电源芯片 (原为 ADP型3188, 换为ADP3180, 因查脚位相同) 後情况不变, 请问各位这情形应查什麽?

(其他的过热, 内存条, 电源等都己排除)
CPU 拿掉後亦会断电

网友:
以前intel板会有当6b38的 你看南桥供电io是否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 几块类似的问题 换了IO  就OK了

网友:
查一下是哪个代工的 应为公版设计 估计为通病

网友:
先软后硬我遇到IBM的BIOS  问题38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不防试试!!!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给了别人代换, 明天看结果.
(順便問深圳华強附近是否有代換桥比较强的? 因小弟公司没有BGA, 又刚有一些板子要换桥)

网友:
不是南桥问题 不是南桥问题 我支持楼上几位的看法

网友:
楼主我等着你的结果呢
io好换 为什么不先换个试试呐

网友:
唉…换南桥的店说桥要找,要下星期二三左右才会弄好 . 到时一定会告诉各位结果。期待中…

网友:
有锡炉就可以换南桥     简单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明一下? 要那些工具?? 有锡炉就可以换南桥?

网友:
BIOS可以考虑一下了.好想能好的...

网友:
华强那边应该遍地都是做桥的吧,楼主实在找不到的话,不防发到东莞来给我们做吧!

网友:
哈哈,楼上的好会拉生意,一块板子还到处发啊发的。。

网友:
换桥, IO 後都不行, 看来要找主板买了

网友:
好象这种情况也有座子空焊的,遇到过的DELL都是座子问题!

网友:
同意17楼的,是座子空焊或是座子坏了,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开机就断电,加焊CPU座子,就好了,但是点一两 个小时又自动关机了,后经仔细检查发现CPU座子是坏的.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你看还是好好检测一下吧,我怀颖CPU座虚焊的面比较大啊,但是不敢确实,你还是慢慢找吧

网友:
上面那位楼主说的好。刷一下bios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