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上普通C2。4ACPU正常,上原机C2。26DCPU不复位?

楼主(2008-03-16):
845 上普通C2。4ACPU正常,上原机C2。26DCPU不复位?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你的板上不了赛阳D的CPU,还是CPU频率没有跳上去。

网友:
检查U座

网友:
CPU
有问题!!!!!!!!!!!!!!!!!!!!!!!

网友:
就是撒``
先确定是不是CPU问题 拿到其他板子上试试

网友:
你的板子不去持赛扬d的。

网友:
原板上的就是C D的CPU
我现在换了几块C D 的CPU都没亮。CPU本身没问题都测试过了
CPU座子问题到是有可能
明天换个座子试下

网友:
楼主,你开玩笑把!845的板子是不支持带D的CPU的,什么CPU座空焊呀!

网友:
谁说845的板不支持D 的.支不支持不是看北桥芯片,而是看CPU供电芯片是用什么.用的是什么规范,

网友:
座扩孔有可能,洗下座子看看,在就是看频率跳线

网友:
你的板了 不支持CR D的CPU

网友:
楼住都说了,本来就是上CD的板子,我也想看看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上普通C2。4ACPU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先确定你的主板能不能上C D的CPU。要不然什么都是白做

网友:
是845D还是845PE的呀  有的845上不了CYD的 CPU啊  看看是什么板在说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CPU座应该不是针插式的焊接在板子上的吧?!如果不是,很有可能是座虚焊了!

网友:
洗洗座子试试,我想有可给是检测CPU类型的VID脚接触不良,说错了不要打我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如果原来使用的是赛扬d,还是cpu座,VID识别等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以前能上C-D的U,建议楼主检查一下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