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主板pci-e显卡不能用

楼主(2008-03-16):
映泰nf4主板pci-e显卡不能用.插上后偶然能显示,多数情况是到c1不停的复位,在pci槽插pci显卡正常,pci-e该怎么量,没有思路

另外,我的vip会员资料现在还没有到,该去问谁

网友:
插PCI-E显卡档C1是NF4的桥空焊了

VIP资料,请和新照不轩联系.资料由他负责发出,你可以加他QQ987442,或手机13750829886

网友(2009-04-10):
哗,那怎么我们一代的VIP没有资料?后来的VIP又是送书啊送光盘啊。。。唉。。。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送。。呵呵。。

网友(2010-07-04):
自动复位测下PCI-E A11脚阻止电压3.3v 是否正常 数据线的耦合电容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