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 冷机开的时候会掉电

楼主(2008-03-16):
神舟笔记本,AMD的CPU,开机后两三分种就掉电,开过两三次就正常,一切正常。感觉是机器冷的时候会掉电,一但热了之后就正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查起。大伙给个建议吧。

网友:
供电芯片性能不良的前兆  不是很容易查 如果是我 我会先从CPU供电下手 一直查到南桥,今天就搞个X60的掉电  换3207 1977 最后换SB好了 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真的很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