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键盘故障

楼主(2008-03-16):
开机的时候,能进BIOS,这个时候键盘是可以作用的
但在进系统的过程中(进到一半),键盘灯就不亮,进到系统后,键盘用不了,
进光盘系统也是这个现象,
系统是Linux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主板为QDI给联想的OEM版
P6I810/W1

网友:
先排除系统,在就是看不能用的时候供电正常不?干脆把排容拆了

网友:
如果不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这种情况大多是排阻的问题,更换排阻。

网友:
我也碰过 这样的故障,把排容拆掉不用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系统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我用LiveCD也有问题

我去把排容拆掉试试,还有我没见过排容,请问排容是不是PS2模块后面那个黑色的,有八只脚的元件?

网友:
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一般是黑底白字的。排容一般写C110 C180 ....排阻一般上面有写R472 822 272 222 ....

网友:
我把排容拆了,本来硬盘是MT80G的,现在BIOS认到不知道是什么硬盘,容量变了13244MB了,引导也不行了。。。

网友:
先别急着拆排容
挂个别的硬盘进XP系统试试
另外还要注意BIOS

网友:
本来硬盘的信息是正常的,Linux系统也能进,就是在进Linux过程中键盘就用不了,拆了排容,现在硬盘都认不清了。。

网友:
刚才还以为是排容那个位置短路,就用烙铁弄了一下,现在CPU风扇都不转了,一会儿转,又停。。但开机没问题。。可以进BIOS,但硬盘还是一样认到其它型号硬盘。。

网友:
这么厉害
ps口的排容能影响到bios。。 这可咋办呢

网友:
你的键盘是不是USB口的啊,如果是USB口的,在BIOS设置里有个控制USB键盘鼠标的选项是要打开的,不然就可能会出现你现在这种情况的!

如不是USB口,那就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本身的问提哦.或是不兼容.昨天我也接到一台联想的机子.和楼主说的一样刚开机在COMS里键盘可以用进了系统就不行.换了N个键盘.最后客户说机子在家里键盘都可以用.于是他拿回去 ,打来电话说键盘可以用.郁闷```

网友:
问题越修越复杂了。如果实在是一窍不通。还是找个老师参考参考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键盘在其他的电脑上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你就按照楼上所说的,将板上的排容拆掉即可!!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再取了排容
还不行`连排阻 I/O都换
绝对得行咯

网友:
我感觉吧。。还真是越修越糟。。
其实感觉是I/O的问题比较大。
多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过~~不过他是USB的鼠标  PS/2键盘   后来 鼠标用了个转接头就好了

网友:
做为一个新手的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向楼主表示同情,祝你好运

网友:
系统原因先排除呀,先装个XP的试下呀~~~~~~~~~~~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技嘉845的 后来换了电源芯片就OK 搞不懂什么原因 难道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对啊 先软后硬嘛 先排除系统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