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电池只能用五分钟

楼主(2008-03-16):
今天进了一批本本,其中最便宜的一本,FUJITSU电池只能用五分钟.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要换电芯?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换一般电芯,我们这里是50块..好一点的100块...烦吖.
今天我的本本也坏了.不知是不撞那里了.开机以后只要大力动一下就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一块原装的电池多少钱??呢????

网友:
是电池坏  换电芯去吧  能用5分钟说明电池放电线路正常

网友:
换电芯吧.而且价钱也不会太高.TAOBAO上也大把卖电芯的.

网友:
换电池芯吧,买体积相同或略小一点的电池换上,基本都可以使用。

网友:
换电芯吧,但是不要在网上买电芯哦,找那种大的笔记本维修商买电芯,也不贵,成都是进口的35,国产的25,有一段时间的质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