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硕泰克只跑赛扬1.7,上赛扬1.8以上的CPU复位灯亮故障。

楼主(2008-03-16):
修到一主板硕泰克主板,只跑赛扬1.7,上赛扬1.8以上的CPU复位灯亮。更换CPU供电电路中的“五只引脚的双三极管”。故障排除,具体为什么更换那个三极管就好了,不详!请高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五个脚的东西长在什么地方?顶上去,希望基地组织领导能够关注

网友:
很好找的,CPU电路中一下子就能看到。特别在华硕的主板上更为常见!

网友:
"五只引脚的双三极管"没遇到过,这1.7,1.8无论内核和工作电压都是一样的,看完之后十分的不解呀.是否为VCCVID提供1.2电压的线性调压器.

网友:
这"五只引脚的双三极管"我也没有见过,有人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就是....我也没遇见过         望高手祥解下

网友:
那个是提供VID上拉电压的!

网友(2008-05-03):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不能上1.8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