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7纯平行不起振好难查啊

楼主(2008-03-17):
前几天接修一台17寸KTC,故障为指示灯正常,无光,查行供电约60伏,没有升压,行管也不热,测行振荡块TDA9109第29脚12伏供电正常,13脚内部8状稳压只直1伏,以为块子坏,用正常机子上的好块子换上,毛病依旧,还是没有内部稳压8伏,查遍了集成电路所有偏件,没查到一个坏件,在路电阻也与正常机一样,就是通电后电压不一样,根本没有行振荡供电,怪事啊,还有哪里能引起集成电路TDA9109第13脚没有8伏,此脚只有两只滤波电容绝对好的,块子也绝对好,请高手指点了下哈

网友:
总线电压正常吗?32脚还要5V供电。。。

网友:
上楼!多谢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行从不起振一下,二次电源当然也不起振,行振荡级内部就没有建立起工作点,强行用了三端稳压块7808堤供给13脚一个8伏行工作电压,行振荡电容上有正常波形,但输出脚仍没有行激励方波,集成块内部好像关闭了输出,怪事,这类机器也修了不少了,还没有遇到这么麻烦的,我相信我能修好它,明天我将只给集成块29脚堤供12伏,杷接地脚接好,其它脚吸空开路,再看它13脚有没有行工作所须的8伏电压,我就不信邪,

网友:
另外此机断开总线一样可起振,断开行场同步也可起.

网友(2008-09-12):
行不振,太多方面了,
重点查行场振荡芯片,行推动,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