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D显像管中黑

楼主(2008-03-17):
修一台方正中部发黑的新显示器,开始以为是显像管问题,但发现故障时好时坏,有时拍一下显示器又能好一会,估计有假焊,但此机几乎全新,也看不出有假焊的地方,请高手分析下,有什么地方能导致屏中部发黑到几平看不见,行场幅度不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例以为是像管问题,转绐AOC修的,结果不是像管,不知AOC维修站是怎么弄的,看不出痕迹,好像补焊

网友:
补焊吧,补焊,补焊,不要看表面,费点锡也算不了什么。

网友:
这是冠杰显示器的通病,仔细检查大电流元件重新补焊一下OK。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这种问题倒没有见过,修好了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