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主板开机一长两短响!

楼主(2008-03-17):
捷波845主板开机一长两短响! 不知什么问题!!
一长两短

网友:
显卡的问题,你的机器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独立的话拔掉后用橡皮擦干净金手指再装上一试

网友:
擦下显卡,应该就OK了,如果不好报下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