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解答

楼主(2008-03-17):
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SB旁边的32。768K晶振两脚到没有电压是不是SB坏了。
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那两颗谐电容坏了,或是晶振坏,还有可能是SB的基本电压没有造成的。

网友:
不一定是SB坏了,也有可能是那两个谐振电容坏了,或是晶振本身不起振,供电电路不正常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