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CRT 问题

楼主(2008-03-17):
彩显。。开机有zzz的声。。
在dos下场幅。有点小。。两边也有3厘米吧。黑的中间都看到了。 但是一进WIN 就更小了。。。就是1\3了...
字还拉长了。。。 有时调下分辩绿 黑的时候不zzz.
调出来。。又zzz 是什么问题呀
问题

网友:
很简单,检查场块供电脚或6脚的电容、二极管、补焊就行了。

网友:
晕。。 发错了 ~~ 不是场 。。。。 是行`~~ DOS 行有点小。。
但是进win 更小了。。。 但是字也拉长了~~sorry

网友:
二次电源的电容坏了友的机器二次电压还会升高,你这明显是没升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