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问题 新手求助

楼主(2008-03-17):
自用主板,型号为V星的MS-6172A,
现在的问题是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没有问题,只是一直没有声音。原以为是主板带的声卡芯片坏了,后来在BIOS中禁掉板载声卡,换了个PCI的声卡,开机硬件可以识别出来,驱动也可以装上,但依然没有声音。
仔细检查下,发现启动后在BIOS中监测的+12V电压为0V,但用万用表在开机状态下测的电源+12V电压又是正常的。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些主板需要把声卡芯片拆掉,装上独立的才能用的!至于你说的诊断卡没有12V,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诊断卡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看了看主板上涉及到声音的部分只有一个芯片ALC650,这应该是解码芯片,控制器应该是集成在南桥中了吧。这怎么拆呢?
+12V的错误我是在BIOS中看到的,BIOS中有一个PC health选项中显示+12V的电压为0V。开机后MSI提供了一个监测软件,显示的+12V电压也为0V。
我想,主板上的+12V主要和哪些芯片有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块V星的主板上测试了开关机,还有USB口,一切都正常,是不是可以认为南桥是好的,只是12V没有供上,导致ALC650不工作,才造成的没有声音呢?
不知主板上+12V应该怎么检查,能有地方下到主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期待中啊!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alc650第25pin是否有+5v,如果OK则与12V无关。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飞线吧  飞线不行再考虑12的总是,再代一句,今天晚上我包场 呵呵

网友:
排除软件的问题,就按声卡没声音来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各位的回复,晚上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板子,发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12V线有松脱的情况,飞线再测ALC650的25脚+5V正常了,再开机检测+12V有了,启动系统听到了久违的windows启动音,呵呵!谢谢各位了!太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