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UT60D测电容怎么不对啊?

楼主(2008-03-17):
我用UT60D在板上直接测量放了电的电容,把数字表档位手动调到
二极管
档,可是不管测哪个电容,都不会像书上所说的会慢慢的无限大,再调换表笔测会有一个放电的过程,再充电,
我把档位调到电阻档,把单位设置为千欧,这时用来测量电容就会有书上说的那种过程
我是新手,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充电

网友:
表与表不一样,你的说明书要回来没有?

网友:
张先生您好,说明书拿回来了,
但这个UT60D上面是没有测电容的档位,因此说明书上没有作出说明。

网友:
那就用电阻档测量吧,和普通数字表方法相同。

网友:
好的,只要表没问题就可以了,原来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呵